模电中的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

楼主(2011-07-09):
请问下,模电中的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应该怎样判断?怎样才是超前的?怎样才是滞后的呢?

网友A:
书上说的很清楚,就是比较难理解

网友B:
请问下,模电中的超前补偿和滞后补偿应该怎样判断?怎样才是超前的?怎样才是滞后的呢?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这么理解的,超前和滞后是指在BODE图上,原来的折点对应的频率,然后将这个频率转化成原来的时间常数,,超前就是将折点对应的时间常数提前,,滞后就是推后。。。反正目的就是让W>Wc时,系统增益在0dB以下就好了。

楼主:
还不是很清楚。真难理解

网友C(2013-03-07):
我是看传递函数的极点和零点。极点滞后,零点超前。极点带来不稳定,零点带来稳定。对运放来说看反馈系数,或者闭环增益(主要反馈系数和闭环增益的极点和零点是相反的)
Zc=1/SC=1/jwc  (根据这个推倒即可)

网友C:
超前滞后都说的是相位,比如最简单的RC滤波,就是一个相位滞后,产生一个极点。相位超前相位相位余量才大,多从频率特性去理解吧

网友D:
所谓超前,是指电压相位超前于电流
超前补偿,即是指输出电压相位超前于输入
如图,C1超前,C2滞后

网友E:
to LZ:

看反馈网络的输出和输入。超前意味着输出超前输入,反之滞后。

一般使用超前,以抵消运放自身的滞后相移。滞后补偿中的主要器件是与电容串联的那个补偿电阻,其作用是降低反馈系数,以减小环路增益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