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恢复保险问题

楼主(2011-07-09):
电路需做快速脉冲测试,电源和信号输出端口除了装瞬态二极管外,是否需装自恢复保险?我担心保险会被击穿损坏。谢谢!

网友A:
加保险跟EFT没有关系。
EFT能量又不大。

但从安规考虑,电源端口必须加保险管。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