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楼主(2011-07-09):
请问下为什么在P1接18v左右的直流电压的时会使接得直流稳压电源突变为6v左右,而且7812发热厉害,加了散热片,小弟初学,请各位大神详细解答下

网友A:
如果你接18V交流没有问题而17V直流有问题的话,从电路图上看不出任何问题。

网友B:
P2\P3\P4断开不带负载看一下,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P1接DC为何加整流;如果只为了测试,可以在整流后接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P2\P3\P4已经断开了,加整流桥对后面也影响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8v时也有问题

网友C:
7812热是因为P2带载了,功率你自己按压降和电流算。
输出6V,是因为P3空载,7805需要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D:
应该是器件损坏了,从后级一个一个把器件焊下来看看。

网友D:
应该是器件损坏了,从后级一个一个把器件焊下来看看——QQ:838984785

楼主:
回复 楼主:
在面包板上搭了个电路,结果正常,重新画了个板,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E:
C4太大了

网友F:
功率不够用

网友G:
楼主应该测一下电流,看是负载过重还是输入功率不足。

网友H:
输入功率不足。

网友I:
同意6楼的

网友J:
C5小了一点,C4太大浪费。
有人说空载会导致7805输出电压上升,这绝对不是7805的错,估计是假冒品的原因。
空载电压会上升一点,肯定不会上升这么多的。
我做了这么多电路,还没有见过如此差的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K:
1# jiuzhi1990 额  前面是个全桥整流   可以接18V直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