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系列的OTG_FS终于调出来了~

楼主(2011-07-09):
其实很简单,把新的USB库,用F107的MCU的例子,可以改出来,注意一下端口和时钟的配置就可以,F107和STM32F2XX系列的OTG_FS是一样的,改过来就能用.全部的USB设备库的例程,都可以~~~~我已试过,OK!

网友A:
LZ想请客吗?????????别冲动啊

楼主:
LZ想请客吗?????????别冲动啊
引用 网友A:

:dizzy:
呃,请啥客,哈哈

网友B(2011-08-09):
楼主啊,我改了怎么不行呀。。。

网友C:
我跟楼主的思路一样啊,也是这么干的,现在在rcc时钟怎样配置的问题上有疑问,请教下楼主怎样配置usbFS
的48M时钟void RCC_PLLConfig(uint32_t RCC_PLLSource, uint32_t PLLM, uint32_t PLLN, uint32_t PLLP, uint32_t PLLQ)参数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恭喜啊啊啊啊啊。。。。说说明产品没多大改进

网友C:
仔细阅读了stm32f2xx的固件库发现system_stm32f2xx.c文件里面对usbfs的时钟已经配置好了。stm32f2xx的时钟跟1xx的时钟配置有区别,下载AN3362文档发现使用时钟配置工具很方便啦。在usb_bsp库里面添加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即可打开接口的fs时钟。现在usbfs的内核跑起来了,MD和DP脚有信号。可是在枚举设备的时候不成功。跟踪到usbh_stdreq.c中的USBH_Status USBH_GetDescriptor(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req_type,
                               uint16_t value_idx,
                               uint8_t* buff,
                               uint16_t length )
函数返回不是成功的。难道是stm32f107usbfs的固件库在2xx上不行?郁闷中~

网友A:
到底成不成?

网友B:
请问8楼,“MD和DP脚有信号”是如何判断的?我照着改了后,连USB中断都不响应。。。。。。

网友B:
GPIO和USB的时钟初始化后,USB那2只脚变成3.3v,接入任何usb设备,都没有波形。
而107的,初始化后是低电平,接入usb设备后,有很多信号跳变。。。

为啥大家都行,就我不行呢,郁闷。。。。

网友D: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能否发给工程给我啊?

谢谢
我的邮箱 331641857@qq.com

网友C:
请问8楼,“MD和DP脚有信号”是如何判断的?我照着改了后,连USB中断都不响应。。。。。。
引用 网友B:

我起初也是中断不响应,后来发现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usbfs时钟没开,还有就是GPIO的时钟也要开。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FS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你再试试看。

网友C:
请楼主发一份工程给我吧,万分感谢~
我邮箱:
wangyuan_avr@sina.com

网友B:
我起初也是中断不响应,后来发现RCC_AHB2PeriphClockCmd(RCC_AHB2Periph_OTG_FS, ENABLE);usbfs时钟没开,还有就是GPIO的时钟也要开。中断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 ...
引用 网友C:

中断一直都是允许的,GPIO时钟也开了,还是8行。。。。快要放弃了。

今天看到官方支持20x芯片的固件库了,和老的区别非常大,吼吼。

网友E:
那里来的片子???
我也想寻几片,

网友C:
中断一直都是允许的,GPIO时钟也开了,还是8行。。。。快要放弃了。

今天看到官方支持20x芯片的固件库了,和老的区别非常大,吼吼。
引用 网友B:

昨天晚上调试2xx的usb的库成功,哈哈。还没仔细看,确实差别很大。是个综合的啊,准备裁剪。嘿嘿。

网友C:
那里来的片子???
我也想寻几片,
引用 网友E:

代理商那里申请的,据说217很多人申请啊,搞到了几片做样机,真不容易。下个季度就会有卖的,代理商着么说的~

网友F:
这个USB HOST库用起来还是不错的,一个105的HOST项目即将完成。。

网友G:
直接在ST上的例程修改,105与205是兼容的

网友H(2012-07-05):
楼主,发一份给我吧,万分感谢.邮箱:zixudeshen@163.com

网友:
我也想要一份啊,65508136@qq.com

网友I:
LS两个挖坟的,现在可以直接下载ST官网的USB例程了

http://www.st.com/internet/com/S ... host-device_lib.zip

网友J(2012-12-18):
引用 网友C:
仔细阅读了stm32f2xx的固件库发现system_stm32f2xx.c文件里面对usbfs的时钟已经配置好了。stm32f2xx的时钟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207 的usb库,单步运行时,枚举返回值不成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用207 的usb库,单步运行时,枚举返回值不成功。 ...

:dizzy: 楼上的,我也在F205刚好, 能否加个Q交流下 236106303

网友L(2013-11-08):
楼主,我看了STM32205系列的手册,205的FS是没有OTG功能的,具有OTG功能的是HS。而207系列的FS和HS都具有OTG功能,你是有哪颗芯片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