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来分析,

楼主(2011-07-09):
(无正文)

楼主:
有没有人来帮帮忙啊。。求助

网友A:
亮灭亮灭?我是指最左边输入端为高电平时,后面是亮灭亮灭的状态?

网友:
应该是一个高频控制电路。信号低电平时,Q1不通,Q2通,9V电源为场效应管提供大电流,使F1快速导通,灯亮;信号高电平时,Q1通,Q2不通,D1可以为场效应管提供结电容的快速放电回路,同时灯灭。

楼主:
我想问当Q1截止时,Q2为什么也截止了

楼主:
为什么跟我理解的有相反呢,当Q1高电平的时候,Q2导通呢

楼主:
高手进来看看啊,,我是菜鸟,,求救啊。。

网友:
高电平时,Ib=5V/10K=0.5mA,假设Q1工作在放大区,则Ic=βIb,R2上的压降为R2*Ic=5*β,而这里的电源总共才只有9V,Q1一定工作在饱和区。这样Q1的UBE很小,所以Q2基级电压不足以导通。

楼主:
请问这里的D1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释放F1的Cgs电压!否则F1不会截止!

网友C:
左边高电平时,灯灭,低电平时,灯亮。

网友D:
Q1、Q2、D1构成mosfet F1的驱动,为的是使 mosfet 能够快速导通和截止,因为 mosfet 的沟道电容会引起 上下边沿的严重滞后,使 mosfet 在大电流高速开关状态下损坏。

网友E:
4L 说的这么清楚,LZ 还。。。

网友F:
把IRF640栅极看成一个大电容,就明白了。

楼主:
呵呵,没看到,,,谢了

网友G:
释放F1的Cgs电压,回路是哪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应该是从gs到D1的

网友H:
4楼分析的到位!

网友I(2011-08-21):
飘过,三极管工作在 开关状态而不是放大状态,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J:
高电平时,Ib=5V/10K=0.5mA,假设Q1工作在放大区,则Ic=βIb,R2上的压降为R2*Ic=5*β,而这里的电源总共才只有9V,Q1一定工作在饱和区。这样Q1的UBE很小,所以Q2基级电压不足以导通。 ...
引用 网友K:

支持

网友L:
这是一个反相,低电位有效的开关量控制电路

网友M:
4楼正解!

网友N:
回复 网友K:

四楼非常正确!

网友O:
当D1透明啊

网友P:
4楼正解。

网友Q:
这是一个PWM控制的LED灯的调光驱动电路,LED灯的亮度随PWM占空比的变化而变化。Q1是反相器,Q2是射极跟随器,起扩流作用,用于提高F1的导通速度。在Q1导通时,D1为F1的SG电容提供一个放电回路,用于加速F1的截止。

网友R:
Q2有功率放大的作用没  还是仅仅起到反相控制的作用

网友S:
如果只是为了一个点灯就用这样的电路,成本太高,如果是别的用途,可以考虑。

网友T:
Q2 相当于一个开关管
4148 为mos管栅极电容,存储的电荷放电,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U(2011-10-30):
F1栅极是不是要加一下拉电阻啊,不然Q2会导通吗?

网友V:
4楼到位

网友W:
你不怕D2烧坏吗?

网友X:
MOS快速开关

网友Y:
4楼说的没有错,是高频、放电!

网友Z:
看来我模拟电路的基础还得看一下了

网友AA:
4楼正解

网友AB:
二极管的作用是抽走三极管导通时残留下来的电荷,因为导通的时候,PN结会形成一个扩散电容(三极管发射极处为电容的正极,三极管基极处为电容负极),当不导通时,二极管就是把这个电容的电荷放掉, 如过不把这个电容上的电荷放掉,那么场效应管栅极电压永远为高电平,那么发光二极管就不能灭掉。 另外如果不用二极管,那么可以用一个电阻接三极管发射极,电阻另一端接地,这样也能把电荷放掉。。

纯属一家之言~ 仅供参考,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