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if(((b2-b1)-(b2-b3))>5){
  TACCR1= TACCR1+16;
  delay(60000);
  TACCR1=49;
  }
  if(((b2-b3)-(b2-b1))>5){
  TACCR1= TACCR1-16;
  delay(60000);
  TACCR1=49;
  }
  else  TACCR1=49;
b1  b2  b3  是ad采集的数据量   通过比较数据量的,从而决定舵机的转向   为什么我这里的舵机总是不停的来回转   停不了   是什么原因   周期是655     用的是定时器A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S_HIGH  P3OUT|=BIT5
#define  RS_LOW   P3OUT&=~BIT5
#define  RW_HIGH  P3OUT|=BIT6
#define  RW_LOW   P3OUT&=~BIT6
#define  E_HIGH   P3OUT|=BIT7
#define  E_LOW   P3OUT&=~BIT7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s[4];          // Needs to be global in this example
unsigned int sum=0,sum1=0,sum2=0;        // Otherwise, the compiler removes it
unsigned int a=0,b=0,c=0,d=0,e=0,f=0;
unsigned int b1,b2,b3,b4,b5;
unsigned char table[12];
unsigned int live[12];
unsigned int live1[12];
unsigned int live2[12];
// because it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while(ms--){
    for(i=0; i<800;i++);
    }
}
void WriteCommand(uchar Command)
{
   RS_LOW;
   RW_LOW;
   E_HIGH;
   _NOP();
          _NOP();
       //   DelayMS(5);
   P4OUT=Command;
   _NOP();
          _NOP();
       //   DelayMS(5);
   E_LOW;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RS_HIGH;
   RW_LOW;
   E_HIGH;
   _NOP();
          _NOP();
         //DelayMS(5);
   P4OUT=Data;
   _NOP();
          _NOP();
         // DelayMS(5);
   E_LOW;
}
//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0x38);//
//  DelayMS(5);
   WriteCommand(0x0c);//
//  DelayMS(5);
   WriteCommand(0x06);//
//  DelayMS(5);
   WriteCommand(0x01);//
//  DelayMS(5);
}
void Display()
{
  if(a>=8)
  {
    for(d=0;d<8;d++)
    {
      sum=sum+live[d];
    }
     sum=sum/8;
     b1=sum;
      a=0;
    table[0]=sum/1000;
    table[1]=sum%1000/100;
    table[2]=sum%1000%100/10;
    table[3]=sum%1000%100%10;
    sum=0;
  }

  if(b>=8)
  {
    for(e=0;e<8;e++)
    {
      sum1=sum1+live1[e];
    }
    sum1=sum1/8;
    b2=sum1;
    b=0;
  table[4]=sum1/1000;
  table[5]=sum1%1000/100;
  table[6]=sum1%1000%100/10;
  table[7]=sum1%1000%100%10;
  sum1=0;
  }

  if(c>=8)
  {
   for(f=0;f<8;f++)
   {
     sum2=sum2+live2[f];
   }
   sum2=sum2/12;
   b3=sum2;
   c=0;
  table[8]=sum2/1000;
  table[9]=sum2%1000/100;
  table[10]=sum2%1000%100/10;
  table[11]=sum2%1000%100%10;
  sum2=0;
  }
uchar i;
WriteCommand(0x80);
for(i=0;i<4;i++)
{
WriteData(table+0x30);
}
WriteData(' ');
  for(i=4;i<8;i++)
{
WriteData(table+0x30);
}
WriteData(' ');
  for(i=8;i<12;i++)
{
WriteData(table+0x30);
}
}
//////////////////////////PWM///////////////////////////
void PWM_TA()
{
  P1DIR |=BIT5+BIT6+BIT7;                            // P1.5,P1.6 and P1.7 output
  P1SEL |=BIT5+BIT6+BIT7;                            // P1.5,P1.6 and P1.7 TB1/2 otions
  TACCR0 = 655;                             // PWM Period/2
  TACCTL1 = OUTMOD_7;                       // CCR1 toggle t
  TACCR1 = 1500;                              // CCR1 PWM duty cycle
  TBCCTL2 = OUTMOD_7;                       // CCR2 toggle t
  TBCCR2 = 1500;                              // CCR2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
/*************************************************************
*启用XT2振荡器
**************************************************************/
void InitClock()
{
    unsigned int iq0;
//使用XT2振荡器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 InitClock();
  PWM_TA();           //PWM初始化
   P4DIR=0XFF;
   P4OUT=0X00;
   P3DIR=0XFF;
   P3OUT=0X00;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8;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P+CONSEQ_1;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sequence
  ADC12MCTL0=SREF_2;
  ADC12MCTL0 = 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LcdInit();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Display();
  if(((b2-b1)-(b2-b3))>5){
  TACCR1= TACCR1+16;
  delay(60000);
  TACCR1=49;
  }
  if(((b2-b3)-(b2-b1))>5){
  TACCR1= TACCR1-16;
  delay(60000);
  TACCR1=49;
  }
  else  TACCR1=49;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live[a++]=results[0];

  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live1[b++] = results[1];

  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live2[c++]=results[2];
  results[3] = ADC12MEM3;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_BIC_SR_IRQ(LPM0_bits);                   // Clear LPM0, SET BREAKPOINT HERE
}

网友A:
舵机用在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来调节指向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