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过电脑主板的吗?

楼主(2011-07-09):
前几天本人的电脑频繁启动,无**常工作,甚至无法进入XP系统,重装软件也无效。后打开机箱发现一排6只3300MF,6.3V电解电容器爆肚了,造成主板电压过低,无法工作。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主板使用银焊料焊接,熔点高,且是多层线路板,一般烙铁根本无法拆卸损坏的电容器,而且内部安装十分紧凑。想从根部剪开都无法下手。
现在只好从底板下部外引连线,接入6只电解电容器。主机现在能够工作了。基本正常,但是损坏的东西仍然在主板上,让人不安。
请教高手,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处理?(主机是联想的品牌机)
1,从外部直接破坏损坏的电容器是否可取?如何不损坏主板而且能够顺利取下损坏的元件?
2,银焊料的熔点是多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拆卸?

网友A:
霸气啊~~~~3300MF~~~能放起电来能摧毁地球了~~人类已经无法阻挡你了。。。

网友B:
把电容拆开,连根剪掉。

网友:
计算机主板一般不会用特殊焊料,楼主的烙铁是不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C:
主板不会使用银焊料,最多是无铅焊锡,焊不下来是因为你的烙铁温度不够或功率不足,拆焊时要小心,待焊锡彻底融化后电容即可轻松拆下,不要用力拔,否则拉伤主板PCB就麻烦了。另外,替换的电容要使用高温低ESL的型号,不能只看容量和耐压,否则用不了多久仍然会爆浆。

网友D:
把电容拔了就可以,脚用剪刀剪掉。

网友E:
现在主板多是无铅焊锡,主要是锡和铜的合金,熔点比较高。
用功率大的烙铁还是很好拆的;由于被堵住汗孔了,主要是焊接不好焊。
可以采用剪掉报废电容的脚,然后在原有的引脚上焊接新电容。

网友F:
电容无法焊下是因为其中一个脚接地,用的时铺铜全部覆盖的,所以,楼主要找个功率大的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