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引脚拉高时,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7-09):
GPIOA->BSRR=0x0100
这是设置gpioa 4脚拉高,请问拉高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新手,不能帮你解决了啊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新手,不能帮你解决了啊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帮新手啊,
老手就不要帮了

网友C:
看手册上的参数

楼主:
看不懂啊,有没有办法,让它输出稳定的2.8V或3.0V,

网友D:
看不懂啊,有没有办法,让它输出稳定的2.8V或3.0V,
引用 楼主:

简单地说,如果你不接很大的负载,IO脚的输出电压兼容TTL。

网友E:
如果不接负载,直接用万用表量,STM32 gpio高电平仅仅比VDD低约几mV

楼主:
我接负载试了,基本上2.8V左右,符合我的要求了,谢谢各位,结贴

网友F(2012-02-22):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图在哪个文档里能找到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这个图在哪个文档里能找到
引用 网友F:

Datasheet

网友F:
回复 网友D:
谢谢,看书不够仔细

网友G(2015-11-07):
请问GPIO引脚的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