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求问一个问题

楼主:
这个 怎么会是 工作在 乙类呢? 它有偏置电路 Vb 大约为 7.5v  还有正向电压就不能流到Q2那。 正郁闷 (晶体管电路设计)书上怎么这样写

网友A(2011-07-09):
两个二极管正向压降,刚好偏置两个BE结了。

楼主:
还有 把 R1 和 R2 以及 二极管 去掉 也不出现 交越失真 是 Multisim 11 的问题吗?

     越来越纠结了。。。。。。。。。。。。:'(

网友A:
你输了多大的信号进去哦?仿真不能全信。

楼主:
高手 问一下  它是 工作在乙类吗?   不可能 呀?    Vb 大约 为 7.5V 有输入偏置 呀  怎么看都是工作在 甲类      估计这个电路 和普通的 甲类放大电路 没什么区别  仅 存在 效率 的区别。

网友A:
be结临界偏置,咋会是甲类嘛,你找个甲类的电路来看呢。

楼主:
那你是怎么 判断 甲类 还是 乙类 的 ,以输入 还是 以输出   应该是 以输入和输出 的交集 来判断的吧   输出好像是输出Ve一个管靠近 电源 一个管 靠近 地。    这样好像可以解释清楚了。是乙类了

楼主: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谢谢 高手 想通了。

网友B:
是乙类的典型电路啊...

网友A:
对哈。看管子是否在整个信号周期导通就知道了。

网友C:
不偏置是丁类(D类,脉冲工作)
小电流(~0)偏置是乙类。
大一些偏置到甲/乙类。已经效率低了。
再大偏置.......

网友D:
刚想的,以前也模糊!
并不是正向电压流向Q2,而是Vcc流向交流信号,在Q2的基极处产生一个交流信号。这个用电势(电流方向)来分析。Q1也一样。二极管提供的正向压降近似于BE结,可以防止交越失真。

网友E:
效率高的是乙类  低的是甲类   楼主的图   好像就是书上典型乙类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