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个IO口控制的电路,看是否可以简化

楼主(2011-07-09):
如下图:实际上R9=1k,图中没有修改。nRST_M 有一个10K电阻上拉到5V。nRST是3.3V单片机的IO口,但是不是5V兼容的。

该电路的主要作用是:nRST_M的电平和IO口nRST的电平保持一致。这里用了2个三极管。电路有些复杂。

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A:
个人感觉除了用个单门外,没啥办法简单了。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电路,输入为0-3V,输出为0.6-5V电平

网友B:
上图中R2取1---5.6K

网友A:
上图中R2取1---5.6K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能截止么?

网友C:
楼主没有必要做两次反相,可以用软件控制输出信号极性即可减少一级电路。若要求不高,可以用两个电阻分压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软件控制的话,nRST和nRST_M就是反向的关系。由于单片机启动的时候,一般IO是高电平,这样nRST_M会是低电平。

这里的应用环境是nRST是一个ARM9的IO,linux系统。整个系统启动大概2分钟。nRST_M对应一个完整功能模块的复位,这样在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块都属于复位状态,而这个模块启动的时间,也是需要2分钟。

如果不能保证IO在高电平的时候nRST_M也是高电平,那么系统的启动时间将是4分钟。如果nRST_M和nRST同相,则启动时间是2分钟。目前我们整个系统启动的时间,能够接受的时间大概是3分钟。所以才有这个贴子

网友D:
共基放大

网友A:
如果IO在复位期间为高电平,8楼的电路输出一样是高电平。不过很怀疑楼主这个论断,因为一般单片机上电,IO都是高阻状态,楼主51的说?

网友E(2011-12-21):
多一个三极管又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