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自激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09):
(无正文)

楼主:
不管输入信号频率和幅值是多少,都会出现自激。
但是在输入端和地之间介入一个0.1uF的电容,在低频的时候就不会自激了,但是高频就不对了,就教为什么。

网友A:
输出串一个50的电阻

网友B(2013-07-17):
AD603的1、2脚没加控制电压就已经有1V左右的电压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C(2015-04-03):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