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偏置电流方向问题

楼主(2011-07-09):
1、偏置电流是流入运放还是流出运放,什么情况流入 什么情况流出
2、对一个运放而言,同向端和反向端 偏置电流 流向是否相同,要么都流出?要么都流入?

不知道何时流入 何时流出  ,对固定的某一个型号运放,流入流出方向是固定的吗?

网友A:
运放第一级一般都是NPN型的,所以是输入。
由于内部三极管参数不一致,为了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需要合理的偏置,所以需要加偏置电流,但是偏置电流一般都很小,uA级别的。

网友B:
2楼说错了,在双极性运放中,输入级大部分是PNP三极管做运放输入级,少量用NPN三极管做运放输入级。
在使用运放的时候,一般不需要考虑偏置电流的方向。楼主的想法意义不大。

网友C:
传统的运放,同一型号,偏流的方向是固定的。
但也有不少运放,才用了偏流补偿技术,由于欠补偿和过补偿是不定因素,因此偏流的方向也不是固定的。

网友D:
LM358之类的是PNP输入,输入信号可以到地电平。
偏置电流是输入还是输出,和输入的结构有关,和输入电平也有关系。

网友E:
npn 输入级的流入,pnp输入级的流出
有些R-R输入的运放,npn和pnp复合输入级,偏执电流的流向与输入的共模电压大小有关系。
对于同一个型号的运放偏置电流流向应该是相同的,注意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网友F:
请教下,运放的偏置电流一般是要怎么用?

网友E:
运放的偏置电流在信号源阻抗或者增益电阻阻值很大时,产生的电压会对电路构成影响,
进行交流放大时一定要注意,必须给运放提供偏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