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的布线末端

楼主(2011-07-09):
如图的布线末端和焊盘连接的位置的“扫把状”末端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布网线后使用加泪痕。那个叫泪痕。

楼主:
再次感谢!!做了很久的PCB了,一直未遇名师指点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貌似是我画的图:L

网友C(2011-09-09):
用处不大啊

网友D:
到是铺铜的小尾巴最好干掉些

网友E:
我们企业必须画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