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谁能给好好解释下非阻塞赋值和阻塞赋值呢?

楼主(2011-07-09):
有点糊涂啊:(

网友A:
先说下:组合逻辑中是实时变化的,而时序逻辑中一个cycle才变化一次
比如:
always @(a or b)
begin
    c = a + b;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c <= 0;
   else
     c <= a + b;
end
在组合逻辑的always block中,a和b的变化都会引起c值的变化;
而时序逻辑中c至少会维持一个clock cycle,也就是说如果a和b的变化导致c变化的时间是在下一个clock的上升沿,而不会让c立刻改变
---------------------------------------------------------
好,说正题
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的本质区别在于:
非阻塞赋值语句右端表达式计算完后并不立即赋值给左端,而是同时启动下一条语句继续执行,可以将其理解为所有的右端表达式RHS1、RHS2等在进程开始时同时计算,计算完后 ,等进程结束时同时分别赋给左端变量LHS1、LHS2等;
而阻塞赋值语句在每个右端表达式计算完后立即赋给左端变量,即赋值语句LHS1=RHS1执行完后LHS1是立即更新的,同时只有LHS1=RHS1执行完后才可执行语句LHS1=RHS2,依次类推。前一条语句的执行结果直接影响到后面语句的执行结果。

楼主:
Monkey侠,谢谢啦。明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很不错,解释的很好

楼主:
孙大圣,谢谢啦~~ :victory:

网友A:
;P我是大圣~

网友C:
大胜好呀

网友D:
讲的很好~

网友E:
还是超版厉害呀

网友A:
:'(没天理了,我回答问题,为什么变成了超版厉害,为什么是SuperX-man厉害呢?

网友F:
版主也好呀

网友F:
估计是看错了吧

网友A:
;P楼上的公道

网友G:
猴哥讲的很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A:

有点儿像VHDL的信号和变量之间的区别呀 嘻嘻

网友A:
;P差不多

网友A:
22# star890812 谢谢啦

网友I(2011-08-29):
摆个D触发器放这,不就明白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 猴哥发言后 后面几乎没有人再回答了

网友K:
建议超人整个板块或主题帖出来,像这种通性的问题,直接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