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M10}模块通信的电路问提

楼主(2011-07-09):
各位好:
小弟设计个一个GSM拨号台,接收报警器主机在报警时输出的DTMF,通过GSM拨号,
现在出现DTMF解码被干扰解不出,现在在输入端添加了102的电容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如果报警器主机没有把号码拨完时,用遥控器把正在报警的主机撤防,然后再报警
这时会出现解码重复。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说明软件流程不佳,不全的信息丢弃就是。

网友:
楼主已经在用M1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