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有必要特意做成2种电平吗?

楼主(2011-07-10):
看了一款产品,发现其CPU供电3.3V, 8位数码管驱动芯片是5V,分析是不是怕数码管显示会干扰CPU啊?3.3V是5V经LDO稳压的.
     3.3V的单片机能稳定的驱动5V供电的HC273,HC595吗?

网友A:
理论上,HC的高电平要大于0.7Vcc
所以最好用HCT

网友B:
主要问题肯定是该CPU不支持5V,你可以查资料看看。数码管显示无所谓干不干扰,至少我做了那么多,没遇到过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3.3V是低功耗的需求吧   另外3.3VI/O驱动5的IC  可以尝试加上拉吧   主要是看CPU的I/O可以耐压5V不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如果单片机是3.3V的,那外围芯片你们是选3.3V的还是5V的?

网友B:
MCU是3.3v,首选外围3.3v,至少电平统一,会方便很多,实在外围3.3v 合适的器件找不到,或者勉强可以,建议还是用5V,尝试用缓冲区或者电平转换来做。

网友D:
驱动又不是由单片机来直接驱动的,中间有隔离层就行了吗,至于为什么用3.3的单片机,估计设计你那个东西的人是图方便不愿意找5v的单片机吧。呵呵

楼主:
其实是我想用3.3V的单片机。 因为电源部分是设计好的开关电源5V输出,有人说再加一级LDO可以使系统更稳定,所以就想加个1117,反正就几毛钱,若能使系统更稳定何乐不为呢。
    问题是这样做,周边的芯片像HC02,HC273,HC165,HC595等芯片也都采用统一3.3V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E:
现在低压MCU越来越多,但数码管确实还是高压驱动为好,特别是较大的数码管,里面的LED有串联的,更是只能用高压驱动。低压MCU可以可靠的驱动HC器件,但确实最好使用HCT器件。

网友F:
核心低电压主要还是为了降低功耗,特别是频率高的CPU,更是应该如此。
所以现在很多CPU都是低压核心供电,外设用3.3V或5V供电,以便和周边IC更容易兼容

网友G:
按照 HC的逻辑电平
5V供电的话,计算下来,Von的电压最大在3.6V左右。

所以3.3V电平驱动5V的HC器件是有风险的。

网友H:
因为MCU是3.3V的,所以把5V转成3.3VDC给MCU供电,因为数码管驱动时一般都加电阻限流,在3.3VDC的时候会亮度稍微低一些,为了提高亮度,就用 5V驱动数码管,MCU和数码管驱动之间需要再加一级缓冲,防止两种电压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