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1-07-10):
1.咪头的输出阻抗2K左右,为了匹配,是不是必须用同相放大器来放大?
2.看到一个电路如下,不知道同相输入端为什么用两个10K电阻设置4.5V电位?而且反馈回路1uF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单电源供电,所以需要一个稳定的直流工作点,工作点一般设在VCC/2左右……

网友A:
反馈那里,只放大交流,不放大直流分量。

楼主:
其实前级采用射随器隔离,就是放大倍数为1的同相放大……

网友B(2012-08-30):
这样的接法,咪头是不是没电啊,咪头没电应该不能正常工作啊。这个R3\R4分压是不是要接在C1的前面?

网友:
请问下这个电路有没有进过实际测试啊?我纠结这个放大电路都很久了,还是没有出来~~

网友C:
留个邮箱,发你两个用SGM721/SGM722量产的电路参考

网友D(2014-08-09):
最后这个放大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E(2014-12-26):
这个电路能成么

网友F:
请教,用此图的放大电路可以吗?
与楼主的图比较,性能上有何不同?
@maychan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教,用此图的放大电路可以吗?
与楼主的图比较,性能上有何不同?
@maychang

此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与信号源内阻有关,而信号源内阻往往我们不知道或者仅知道一个模糊的范围。如果信号源内阻非常小,则此电路电压放大倍数非常大。另外,频率较高时放大倍数还与C1C2之比有关。

网友H:
声音信号的话,功放比较好的

网友I(2019-02-18):
引用 网友C:
留个邮箱,发你两个用SGM721/SGM722量产的电路参考

楼主!SGM721/SGM722量产的咪头放大电路参考能否发一份邮箱127282417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J(2019-07-31):
引用 网友C:
留个邮箱,发你两个用SGM721/SGM722量产的电路参考

大佬,可以分享一份资料不,万分感谢,155077632@qq.com

网友K:
那个就是稳定直流工作点而已,但是你选这个运放恐怕不行,可以参考AD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