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看不懂哇

楼主(2011-07-10):
书上写的:当UCE=0时,相当于发射极与集电极短接,此时,发射结和集电结并联,均加正向电压,iB和UBE的关系与PN结的正向特性曲线相同。

为什么说此时发射结和集点结是并联关系?

还有,书上说“当UCE>0且数值较小时,集电结的正偏电压随UCE=0增大而减小,集电结处于弱反偏状态……” 集电结不是一直都是反偏吗?怎么出现了正偏?

网友A:
本来集电结和发射结就是在基极内部接到一起的,如果发射极与集电极再短接,那这两个结就是并联了。

集电结不是一直都处于反偏。很多管子,尤其是硅管,饱和电压很小,小于一个结的正向电压,因此集电结完全可以处于正偏状态,而此时三极管仍然处于放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书上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下工作的三极管,到底有没有外加电压?如果有,是加在哪里?正偏还是反偏?

网友A:
有外加电压,一般是通过负载加到集电极上。集电结正偏反偏的机会都有,要看负载和驱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