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ychang教师关于漏感

楼主(2011-07-10):
请教maychang教师,我看到你回答别人说短路变压器的次边测原边电感量就是原边的漏感,我现在学习到变压器这一部分有点不明白,在含理想变压器的变压器模型中,将次级短路后阻抗变换到原边,原边的电感量却不是漏感Ls1。我做了图,你看下啊。还有我在新手区发了这个问题没人帮忙看下就被结贴,怎么搞得呀,

网友A:
短路以后没有Lm了   你再好好想想

网友B:
比较深奥,一般人没那个耐心去研究。。。知道怎么使用就够了

楼主:
:D, Siderlee你好,谢谢你的回答哦,我天天加班,现在才有时间回复啊,你教我的短路后Lm没有了,我也想过了,那是在短路理想变压器的次边后,原边也相当于短路,则原边只有Ls了,没有问题,可实际上短路的不是理想变压器的次级,而是短路实际变压器(次边端口)的次级,所以有点麻烦呢。这个问题我已经不考虑了,太费时间了。我在住下学习去了,谢谢。
:D

网友C:
楼主考虑得周到,确实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这个事情,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但楼主已经不考虑了,也就免了我敲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