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芯片会可靠工作在3.3V下吗?

楼主(2011-07-10):
看过HC系列的datasheet, 最低电源可以到2V, 但从来都是用在5V系统,不知道直接用在3.3V电源下是否可靠?

网友A:
可以,但是驱动能力和速度都差非常多。除非是凑合,否则没必要。

网友:
你需要的数据要从datasheet上来获取,包括电源电压和跟电源电压相关的参数

网友B:
我曾遇到过在三伏电压供电的情况下有时候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用HCT的更可靠

网友D:
LVTH也是低电压。

网友E:
看看芯片说明书,再拿一些样品试一下。

网友F:
用AHC的更可靠

网友G:
可以,器件手册上注明的信息是可靠的。

网友H:
HC在3.3V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I:
HC的可以.LS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