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己用ncp1014做ACDC

楼主(2011-07-10):
请问自己用ncp1014做ACDC, 想做个24V  500mA左右的
安森美或网上的典型应用电路都是5V或12V的
我对里面的高频变压器特别头疼,不知道有没有固定型号的高频变压器
如果要订做高频变压器的话,其参数我不太会算,如果去订做的话给变压器厂
一个实物让他们自己测参数,行不行得通???

楼主:
有没有高频变压器成品卖?????
针对安森美ncp1014的

网友A(2015-08-29):
变压器确实是头疼的事,要自己绕着试验,最难的事还有气隙问题,准备几个NCP1014,可能要炸掉几个的。要有电感表,示波器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