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载程序到lm3s9b90?

楼主:
本人做了个LM3s9b90的板子,焊上电源(VDDA和VCC共用一个+3.3V),晶振12M,复位、Jtag后,用keil下载时总是找不到芯片,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么?还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2011-07-10):
贴子怎么结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一下CPU的VDDC 1.2V是否正常,再检查一下复位电压是否正常,还有您使用的是什么仿真器?

网友B(2013-06-14):
这一块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