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VS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电压保护,5V的供电电压,大概6-7V左右到了击穿电压,最后钳位电压在9V左右,很多厂家的TVS都是这样。一般5V芯片也就是6,7V的max输入电压,这样保护器件不就没有用了?一般防雷是多级保护,难道板级的电压保护也要多级?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处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一般5V芯片也就是6,7V的max输入电压”你这种说法,也是在芯片加电的情况下吧,如果芯片不加电,引脚估计也抗不了这样的输入电压。
单独的TVS或组合保护也好,击穿电压肯定都是要比芯片的正常工作电压要高,这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高多少,不好讲。
这种保护应该是对瞬态电压的保护,像ESD,短时间的稍微过压,芯片的管脚应该可以承受。
如果是连续长时间的给一般5V芯片的脚供9V左右的直流电压,肯定是承受不了。
哈哈,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