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敏电阻测量周围的环境的光度

楼主(2011-07-10):
希望高手们,能不能给一张这样方面的图啊!我现在突然想做个就是当天越来越暗,而灯越来越亮!我现在就是想到用光明电阻再有DA来采集它的电压啊!再用PWM来做为输出从而使电灯输出亮度不一样啊!但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光敏电阻那块的原理图吗?谢谢大家啊

网友A:
这个想法很正常,实际上有现成的产品,我就有一个。等会我解剖一下。

网友A:
图来了。
没细看,但为电容降压,LM324控制,继电器输出(线圈电压36V)

网友B:
串个固定电阻分压就可以了。要找灵敏度高一点的,或者直接用电流型的光电管
PS: 是用AD检测电压值,而不是DA.

网友C:
同意LS!

不知LZ使用什么单片机呢? 现在新一代单片机不少已集成片内AD, PWM,EEPROM, WDOG了,很方便.. :)

(176)

楼主:
我以前只学过51,但是现在刚刚在学STM32,那我就想做个玩玩,但是我知道用STM32太浪费了,但是就是学习有,所以~~~

网友D:
串个电阻分压,然后你用个高精度的光敏电阻,用单片机AD采集电压值。用PWM输出,控制灯亮的程度。
软件先判断灯为灭状态,然后光逐渐变暗,你那个光明电阻值就会变化,相应采集电压就会变化,与预设好的值进行比较,多设几个值(代表不同光亮强度的),进行比较,然后输出控制灯逐渐由暗变量。

网友D:
然后再反着判断,让灯由亮逐渐边为熄灭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呢?应该是外界光线越亮,灯要越亮,外界光线越暗灯也要变暗才行啊 跟手机上的光感应一样的

具体的电路还是要看看光敏电阻是不是线性的 线性的简单,不是线性的在程序上要麻烦一点

网友F:
:lol很多人做过的

网友G:
小家电电路,图纸不太好找

网友H:
这个是不是应该反过来呢?应该是外界光线越亮,灯要越亮,外界光线越暗灯也要变暗才行啊 跟手机上的光感应一样的

具体的电路还是要看看光敏电阻是不是线性的 线性的简单,不是线性的在程序上要麻烦一点 ...
引用 网友E:

具体应用不一样控制逻辑也不一样!
外界光线暗时人眼会把瞳孔放大,比较暗的东西也看得清楚,手机背光用这个逻辑是可以的。
照明又不一样了,环境光线亮,灯光太亮也没多少用,所以暗的时候100%功率输出,环境昏暗的时候小功率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