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个继电器的驱动电路, 真郁闷!!谢谢!

楼主(2011-07-10):
继电器线圈一端接的是地,另一端接JR1。
Y0输入低电平,驱动继电器。这样行吗?
这样JR1不一直都是高点平了吗?
那继电器岂不是一直在吸合呀,JR1一直都高电平哪里对了呀!!!
求高人指点呀。。。郁闷

楼主:
2# gaohq 哈哈,我也刚刚发现的。谢谢啦!

网友A:
我倒觉得你这个继电器的用法是Y0高电平时继电器不吸合,因为Y0低和无输入时继电器都是吸合的。另外,没有必要用两只三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