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设备,有人用过或见过么

楼主(2011-07-10):
寻一设备:将一种比小指头还细一点的塑料软管切割成1.11和1.41米的一段一段的,精度达到毫米级别,有现成的什么标准设备能完成么?当然要廉价的。现供线电机为可调速电机。这是老家一亲戚委托找的,可是俺连搜索的方向都没有,这种东西叫什么?切割机?线材切割机?

网友A:
激光切割

网友A:
激光切割,可以找我

网友B:
八几年见人做过类似的东西:智能线缆测长机,带定长切断功能,其关键是测长标准轮、编码器和张力架
  不过说实在的,要求廉价就不要找这么高的指标了。动其他的脑筋吧,应该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材料是软塑料管,还是直径比较细的,别说精度要超过千分之一,可重复的分辨率达到千分之一,估计都是相当有难度的任务: 材料的延展性、永久形变、温度的影响、供线电机张力的均匀性、材料与标准轮的光洁度、摩擦力都会直接影响分辨率和精度。

网友C:
切吊瓶软管???作假医疗器械?哈哈

网友D:
不要这么高的要求了,张力变一下,长度变好多了。找个自动打印套管的机器切切好的啦!

网友E:
前几年做工控的时候,做过这种机器:
5号电池里面的隔膜套管,
楼主可以用PLC 做个类似的,

网友F:
用步进电机做,橡胶辊送料,超级简单,在苏州见过,用来大批量切热收缩管的,三四万块钱

网友G:
这个东西很简单啊,
随便一做都来了

网友H:
只能定做或找类似功能的改装,关键还是LZ愿意花多少钱

网友I:
激光切割!

楼主:
11# xwj 洗碗机,你的签名好邪恶啊。

楼主:
to all:
没整太复杂的,当然精度也肯定大打折扣了,md, 提这要求的客户也是扯淡,没必要。

另外,不是医疗设备,么坑人,呵呵,是小作坊不假,但没整太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楼主(2012-12-16):
叫 自动切管机,3~6千块不等,深圳,东莞,苏州,张家港一带到处都是卖这个的。 不过要做到跟线体同步的话,还需要一些改装。

原理很简单:就是步进电机带动两个相切的轮转动测量长度,号称精确到1mm,个人感觉其实做不到。

网友J: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