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MSP430调试,不能装载代码,求教

楼主(2011-07-10):
每次调试代码都上传不上,不知道什么问题。
仿真器:利尔达 lsd-fet430uif
软件:IAR 5.2,测试版

网友A:
1,调试板电源开否
2,IAR要装载的文件配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仿真器的接口连接正确吗?再量量430单片机的电源、复位、晶振等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感觉接口都正确。以前用别的单片机的,430第一次用,或许配置有问题。另外问一下,看data sheet里面区分REV A B,B的不支持SBW调试的样子,是这样吗?我是否买错芯片了,如何从芯片型号看版本。

我的芯片型号
F2011
07KG4
A28S0

楼主:
波形感觉也是正确的。

网友C:
你看我的测试:
1)失败
Wed Jul 13 14:19:09 2011: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6.1
Wed Jul 13 14:19:09 2011: Device : MSP430F20x3
Wed Jul 13 14:19:09 2011: External voltage : 0.0 V
Wed Jul 13 14:19:09 2011: VCC voltage : 3.5 V
Wed Jul 13 14:19:09 2011: Failed to load debugee:\Debug\Exe\psiGauge.txt

2)成功
Wed Jul 13 14:20:18 2011: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6.1
Wed Jul 13 14:20:18 2011: Device : MSP430F20x3
Wed Jul 13 14:20:18 2011: External voltage : 0.0 V
Wed Jul 13 14:20:18 2011: VCC voltage : 3.5 V
Wed Jul 13 14:20:21 2011: Download complete.
Wed Jul 13 14:20:21 2011: Loaded debugee: \Debug\Exe\psiGauge.d43
Wed Jul 13 14:20:21 2011: Target reset

1)中的出错与你的情况一致,是设置问题。你的也应该是link->ouput设置问题,调试要生成*.d43的文件而不是*.txt文件。

楼主:
改了很多参数都不能输出.d43,LS能给个配置页面的截屏吗?

网友C:
9L是我制造出的故障。
设置页面见下图。
首先要保证你的DEBUG接口接线是折正确的,另外有时出错后需要重启IAR软件。

楼主:
原来如此,呵呵。
接线没有问题,修改参数就可以直接用了。

另外问一下,这样装载之后,是否可以吧430直接拔下来,然后芯片就像写片器写过的一样继续运行呢?我需要两个模块间通信,想先把一个模块写好了,再调试另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的。
另外如果你想要烧写 TXT档的执行代码到MCU,可选这个软件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支持你现在用的简易仿真器。

网友D:
看着简单,实则复杂。

网友E:
好专业啊

网友E:
比不了呀 我学习的路还很长呢

网友F:
t.jm正解

网友G(2011-08-30):
CCS上没遇过这类问题。如果IAR不可以,可以试试CCS。

网友H(2011-11-24):
给你点文献作参考吧!

网友H:
iar_msp430_教程.pdf (1.41 MB) 给你点文献作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