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积分电路相似的低通滤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图中为什么只有并联一个电阻R2才是低通滤波电路,为什么截止频率是与R2有关,而与R1无关。当为积分电路的时候那个电容的大小应该怎样确定?当为低通滤波电路时候其中的电容应该怎样确定?

网友A:
把C1看成1/cs,写出传递函数,就一目了然

网友B(2012-02-23):
同样不理解,等待解答啊。。。。。

网友C:
不应该把目光集中在电阻电容上,列出Vi与Vo的关系就知道了。

网友D:
理清思路

网友E:
我也不理解啊

网友F:
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G:
列出传递函数  vo/vi  能说明什么问题? 似乎不能解答楼主的问题吧。
我的理解:
积分电路和此低通电路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没区别吧。
截止频率1/2 pi rc
一般不用此电路做低通吧,应该有其他常用的形式。

网友H:
哪位大虾列出传递函数看看?

网友I:
VO(S)/VI(S)=-R2/(R1*(R2C1S+1)),
是个单极点的低通波滤电路
开环增益为-R2/R1,截止角频率W=1/(R2*C1)。
也就说当输入角频率为W时,相位滞后45度,增益下降为0.707

网友H:
是怎看出单极点的?

网友J:
图中为什么只有并联一个电阻R2才是低通滤波电路,为什么截止频率是与R2有关,而与R1无关。当为积分电路的时候那个电容的大小应该怎样确定?当为低通滤波电路时候其中的电容应该怎样确定? ...
引用 楼主: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没有R2,从频域上讲,且在物理可实现环境中,它一样是低通滤波形式的电路,区别在于pole的位置不同;因为,从数学上理解,实现积分功能的电路,它的pole在0Hz,且增益为无穷大,这在物理上是不可实现的,所以它仍然是个低通特性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