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1-07-10):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powerint.com/zh-hans/到这里看看,虽然芯片价格贵点,但是外围简单,而且网站上有详细的范例,各个文档很详细,尤其是变压器的绕制,而且还可以下载他的设计软件。非常方便,实在搞不定还可以到电源网的PI论坛求帮助。

网友B:
建议看《赵修科 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
爱问网上有,可下载。

网友C:
资料上看到的一个求解过程:
匝数比:N=Vor/(V0+Vd)..............疑问一:Vor在上面的条件应该怎么求
占空比:D=Vor/(Vor+Vinmin)
磁芯的选择:Ve=0.7*(r+2)的平方/*Pin/f.... 查EI-30可得Ae和Le
匝数:Np=(1+2/r)*Von*D/2Bpk*Ae*f
         Ns=Np/N

楼主:
Vor好像感应电压,设计反激变压器是不是先确定好MOS管,根据MOS管的电压再求感应电压,得到感应电压后就得出了匝比?我现在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同意楼上的想法,应该也是一种设计方法吧,本人也是初学者

网友E:
lt3799,就ok了

楼主:
各位开关电源师傅们,支点招呀!小弟在此感谢了!

网友F:
设计变压器的方法很多,以MOS耐压计算,还是先确定NPS都可以,其实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出发点在哪,你可以下个PI的软件学习下,先弄清楚变压器设计原理,

网友G(2013-02-17):
一般情况下根据功率首先确定一下使用什么磁芯,然后根据磁芯进行设计

网友H:
我更想知道变压器的,那一系列参数怎么求的怎样设计的?

网友I:
怎么求的,教你一个方法,看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