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检测!

楼主(2011-07-10):
新手求助:当图中,灰色部分与110V-GND断开和连接上时,如何通过V_det使单片机检测到其状态?
其中PWM1_1K和PWM2_1K是一对推挽的PWM输出。其目的是提供正反交替的110V电压。
多谢各位!

楼主:
我试着用V-det与一个参考电压做比较
但是不行
请教一个思路呀

网友A:
楼主电路有误,Q4漏极已经和110-GND短路了!可想而知,当Q2导通时,Q2立即冒烟烧毁。楼主更正电路后再分析。

楼主:
3# xmar 看到了 谢谢
图画的匆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