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搞定,MAX232又出问题,继续请教

楼主(2011-07-10):
电路没什么问题,就是电容0.1uf,现在没1uf的没法试
我尝试并联了1,2个0.1uf的电容没什么用

测电压VS+为9.7V,VS-为-9.2V|C1+为7.6V, C1-为2.7V
C2+为 4.7V,C2-为-4.7V
现在问题是T2OUT输出的高电平只有0V(应该是9V左右),低电平有-9V左右
昨天换了个芯片刚开始是好的,过会测又出问题了
貌似T1OUT没有用来通讯测的高电平是9v左右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电容,我想应该不会吧
第一次一个人做东西真累,到处是问题

楼主:
刚才看了半天的帖子不知是不是热插拔造成芯片损坏,
准备再换块,并在和外部连接的地方加20欧姆的电阻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暂时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热插拔会不会坏,不敢试啊··

网友A:
国产MAX232散件很多是假货,落实一下采购渠道,问问是不是国产的。如果是,赶紧都扔了。

网友B:
232有时真是不稳定,我有块板子,还没通讯,232的接受端就一直接收到N多数据。郁闷

网友C:
这种片子经常出问题

网友D:
电容没错,你用的0.1uf的是对的,你换换用T1IN和T1OUT接串口试试。

网友E:
232接口片确实有很多假货,很脆弱,遇到不正常时最好换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