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用verilog描述BCD码加法器逢十进一
module add_4bcd(cout,sum,ina,inb,cin);
input cin;input[3:0] ina,inb;
output[3:0] sumreg[3:0] sum;
output cout;reg cout;
reg[4:0] temp;
always @(ina,inb,cin)
begin temp<=ina+inb+cin;
if(temp>9){cout,sum}<=temp+6;
else{cout,sum}<=temp;
end
endmodule

if(temp>9){cout,sum}<=temp+6;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

楼主:
谁来指导一下!!谢谢!
难道是发错区啦???

网友A:
逢十进一,BCD码只能表示0~9,超过9了如果要用BCD表示就得加6修正。

楼主:
恩,知道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