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如上图,用PMOS做延时开关,后面的负载要接工控机,工控机的最小启动电压为4.5V,我用5V的电源来给延时开关供电,此时工控机两端的电压为4.8V左右,但是工控机就是启动不起来,工控机启动时一个峰值电流大概为1.8A,此时电流一直是1.4A左右,就是上不去,我将电源电压增大,增大到5.2V左右后工控机就能正常启动。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该如何来修改电路?谢谢!

网友A:
IRF5305,这个管子导通的时候需要较高的电压,5V下导通不完全(内阻较大)。可以换用低压开启的PMOS。
另外,看来是工控机对电压要求的很严格,这样导线电阻和接触电阻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要选粗、短的导线,PMOS管大电流的通路也必须保持低阻,同时也要注意接触电阻(插接件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5305导通要10V电压,用正负5V供电,导通时GS之间能到将近负10V电压。

网友B:
请问ML393N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2011-08-20):
导通不完全,栅极电压要对Vgs有一定余量,

网友D:
用2SJ598
LM393延时启动Q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