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GPIO作为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1-07-10):
请教各位高手,我把STM32F103C6 (48脚的封装)的PB12(即第25脚)设置成输入,当输入PB12的外部信号为低电平时,用示波器查看PB12的电平,发现PB12的电平并没有被拉低,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下面是我设置PB13为输入时的代码:
RCC->APB2ENR |= 0X0000001D;开启PB口的时钟
GPIOB->CRH =0x33383333;设置PB12为上拉/下拉输入

AFIO寄存器没有进行设置。

网友A(2011-08-22):
设置成 输入浮空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