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卡通讯 方式

楼主(2011-07-10):
我知道公交卡与刷卡机是用: 射频技术。
刷卡机与服务器是可以通讯,一般远距离能信也就3千米,这对于一个城市是远远不够的,它是怎么通讯的?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
另外,网上有说费用是存于卡上的,这因该不可能,不然深圳通怎么能上网查得到费用了?

网友A:
刷卡机每天有和后台进行交割的

网友B:
很简单,就是每天晚上把芯片上的数据上传到终端~
你上网看到数据不是实时的~

还有卡上是有存储芯片的,可以记录余额和刷卡时间,不需要实时查询终端~

网友C:
我简单说一下吧。

公交车载机目前主要分为两种。
1、实时上传
刷卡手通过GPRS实时将数据传给后台数据库,目前新上的车载机大多是这种的。
2、非实时上传
刷卡后将数据存在本地,每天下班后通过红外采集方式将数据采集出来,再发给后台数据库。

关于金额存储,卡里有一个钱包区域,专门用来存储金额。
其实想想就知道,不可能到后台去金额的,因为GPRS没有那么快,最快也得几秒,车上那么多人,怎么可能给你时间去后台取数据呢?

网友D:
读卡器上有SAM卡认证,直接扣钱,数据是下班了用手持设备传到服务器的。

网友E:
比的地方的我不知道,我说说郑州的吧:
郑州的应该是数据在卡上存着,刷卡后修改数据并保存,并且刷卡机保存刷卡数据,车到站或者停运后,将刷卡机上的数据转移到专门的卡上,然后用那张专门的卡,将数据传到服务器上。这个是我亲眼见到的,并不一定是全部,并且现在很多车的刷卡器做的小了,并且漂亮了,也可能增加了自动上传功能,但是我的卡一直没换,所以数据应该还是在卡上保存

为什么说是特殊卡转移数据呢,应为我见到很多次,车到站后,更换钱袋(投币的钱袋),同时一个人拿根棍子,棍子头上有个方形的东西,在刷卡器上放以一会儿,机器发出声音(这个声音和平时的刷卡声音不一样)后移走,然后公交车出站。

网友F:
深圳的是MCU卡,卡上余额,最近交易纪录都存卡上,公交车晚上或回站后与服务器交割.地铁/便利店就是实时/延时交割.公交车上没有什么GPRS模块的.

网友G(2011-08-10):
我觉得还是讨论一下,身——份&&证的加密、揭秘更好一些。。~~
引用 网友H:

就算你把二代证给解了,也属于偷来的锣鼓,不能随便敲的。

网友G:
杭州这边我看到过,开车之前司机拿出一张卡在刷卡机上刷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I:

交接班,同一辆车不同时段由不同的司机驾驶,车费中有一小部分会分给司机作提成。

网友J:
一卡通系统分后台系统和车载设备及用户卡等,个系统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互联互通,交易时脱机交易,所以交易数据是准实时数据,一般卡运营公司每天夜里进行一次清算。

网友K:
非实时结算
不要意淫用什么GPRS了,无故增加那么多运营成本不说,可靠性还成问题。
数据是定时传到服务器的,一般是晚上下班后。各充值网点,以前也是定时传到服务器的,因此一天之内有些时间段不允许充值的,现在因为技术改进了,基本上可以整个上班时间都可以充。
象北京那种上车刷卡,下车再刷卡结算的,金额不存卡上存哪儿?

网友C:
公交卡有M1卡,也有CPU卡

网友I:
杭州这边我看到过,开车之前司机拿出一张卡在刷卡机上刷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L:
要做到实时更新肯定不是下班后才传给服务器数据,以前有可能。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网友M:
金额是存在卡上的,

网友N:
多数都是M1卡

网友O(2011-09-13):
前边的兄弟都说得差不多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P:
楼主还是再说详细点吧 我好偷师学艺!:lol

网友Q:
楼上说得 都有道理,至于用哪种方式传送数据到后台服务器,其实都无关紧要,关键还是M1卡上的电子钱包是直接 存你的金额的,这点应该不会变。所以还是要好好保护你的卡,远离磁场等等。

网友R:
谢谢了,长见识了

网友S:
有些公交车上天线,估计就是用来传输数据吧。但是手持的刷卡机就真的搞不懂了,如果真的是下班再传数据,那不就是有时延漏洞吗,一天可以刷很多次,如果卡的余额只能刷一次的话。

网友T:
公交数据采集终端与后台服务器的数据传输,一般为无线传输方式的。
无线的有CDMA和GPRS传输。
也有些公交公司比较老的,用手持机下班后进行数据采集等。
现在采用比较多的是M1卡,比较通用。
卡上是有16个区,一区4个块,一个块16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当然一个区4个块,只能用3个块。

网友U: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V(2011-10-18):
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W:
卡上有的内容:ID,余额,可能也会存一些非实时设备的消费记录,可其设备ID等
服务器,ID,余额,可能还有一些刷卡记录,这应该是有的
刷卡机,读ID,读余额,减本次扣费并记录,重写卡余额,可能也将刷卡机的ID及本次消费写入卡内。当卡与实时设备连接时,没有的写入服务器,有的消掉。-----------这个动作也是防私改卡数据的方法之一。

刷卡机与服务器交接时:记录消费,并减余额(可能还有一些其它相关动作),得到新余额。
充值,读ID,余额,增加余额,服务器只增加值,并不会将服务器的新余额写到卡上,而是卡原余额加充值得到卡新余额。

但这其中,在一天中,公交扣了费,没上交服务器,这时充值,卡余额和服务器余额对不上,是如何处理的。
还是卡中也记录每次刷卡(一定次数,如果和服务器已有的,就消掉)

以上内容并不来自任何资料。。。

网友U:
学习知识,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