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与运放的链接

楼主(2011-07-10):
我是新手,今天看到DAC0832与lm385的链接与一般的链接好像不大一样,我很不理解。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
稳压二极管的型号是lm336z2.5

网友A:
我看,还是看看DAc0832的datasheet吧,

网友B:
看不懂图上表达的是啥意思 不知道图的出处是哪里
把DA的电流输出转成电压输出就是了  查阅DATASHEET的典型电路吧

网友C:
我也用了同样的电路搭了,这是DAC0832芯片手册里面的电路。这个电路是双极性输出的。

网友D:
同意6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