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 二级串联推挽射集跟随器 两个问题的困惑

楼主:
1.Tr1与Tr3 管的射集 电流为什么 相等。 看书 想了半天 还是不懂。
2.在输入集串联一个 100欧姆的电阻 怎么就可以防止震荡 没有看到反馈呀?(AF>1  [反馈量>输入量] || 正反馈量)
(这是书上的解释)

这两点真想不明白  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7-11):
我也在看小日本的这本书, 不够这种电路我用不到,所以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B:
从图上来看~我是这么理解的 从Tr1和Tr3来看 Tr1的基极电流从5V电源通过4.3K电阻再过Tr1发射结正向偏置到输入端右侧100Ω电阻的右端0V,Tr3的基极电流也是从5V电源通过4.3K电阻通过Tr3发射结正向偏置到输出端0V...其中4.3K电阻是共用的,并且说晶体管特性也是相同的,那么β值和正向偏置压降也就是相同了的吧~所以得出两个管子的IB相同的~所以通过IC=βIB可得~IC相同,IC=IB+IE,最后得出两个管子的IE相同的吧~我这么想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楼下大神指出啊。。。

楼主:
如果以二极管的观念来看 基极-集电极截至 基极-射极导通 两个同性质的二极管 在加 相同的电压下 产生的电流是一致的 。 以三极管的观念来看基极电流相比之下 比较下 可以近似的忽略。 所以相等。  这样想可以吗?

网友C:
这里已经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