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分享)保护电路设计方法 - 过电压保护

楼主(2011-07-10):
过电压产生的原因

    对于IGBT开关速度较高,IGBT关断时及FWD逆向恢复时,产生很高的di/dt,由于模块周围的接线的电感,就产生了Ldi/dt电压(关断浪涌电压)。

    为了能观测关断浪涌电压的简单电路的图6中,以斩波电路为例,在图7中示出了IGBT关断时的动作波形。

    关断浪涌电压,因IGBT关断时,主电路电流急剧变化,在主电路分布电感上,就会产生较高的电压。关断浪涌电压的峰值可用下式求出:

VCESP=Ed(-L dIc/dt)

    式中dlc/dt为关断时的集电极电流变化率的最大值;   VCESP为超过IGBTC-E间耐压(VCES)以至损坏时的电压值。

②过电压抑制方法

    作为过电压产生主要因素的关断浪涌电压的抑制方法有如下几种:
1.IGBT中装有保护电路(=缓冲电路)可吸浪涌电压。缓冲电路的电容,采用薄膜电容,并靠 近 IGBT配置,可使高频浪涌电压旁路。
2.调整IGBT的驱动电路的VCERC,使di/dt最小。
3.尽量将电件电容靠近IGBT安装,以减小分布电感,采用低阻抗型的电容效果更佳。
4.为降低主电路及缓冲电路的分布电感,接线越短越粗越好,用铜片作接线效果更佳。

网友A:
不错支持一些,再接再厉

网友B:
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C: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D:
有点意思的

网友E(2011-08-16):
图片看的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