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同步整理干扰问题

楼主(2011-07-11):
我目前做的一款DC-DC要求12V/100A输出能力,用的是TI的UCC28950做PWM控制,拓扑使用全桥控制,初级330VDC输入,整个系统做下来,在同步整理MOSFET驱动没开的情况下通过体二极管来工作轻载输出都很正常,但同步整流MOSFET驱动一开,在母线输入上的电流互感器就会产生很大的干扰脉冲频率和同步整流的驱动信号一样,导致电流采样干扰严重报过流无**常工作。请教如何解决,我试过在母线上并高频吸收电容和加大电解电容的容量,一个450V33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金属膜吸收电容104K500VAC。附件是TI的推荐电路。UCC28950,有用过这款芯片的吗?

网友A:
输出滤波电感 的 电流容量不够,饱和了?

另外,整流管上建议并联102~103的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