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多通道采集,数据串位(之前的帖子莫名其妙的被结贴了?)

楼主(2011-07-11):
程序如下: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vu16 AD_Value[2];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BufferSize=2,因为ADC转换序列有2个通道
    //如此设置,使序列1结果放在AD_Value[0],序列2结果放在AD_Value[1]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循环模式开启,Buffer写满后,自动回到初始地址开始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配置完成后,启动DMA通道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连续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不受外界决定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扫描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 //通道X,采用时间为28.5周期,1代表规则通道第1个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 ADC_SampleTime_28Cycles5);//通道X,采用时间为28.5周期,2代表规则通道第2个

ADC_Cmd   (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使能指定的ADC的DMA请求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重置指定的ADC的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获取ADC重置校准寄存器的状态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程序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获取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
}

我想把ADC_Channel_1的数据放AD_Value[0],ADC_Channel_0的数据放AD_Value[1]
可是调试的时候发现,
有时候是ADC_Channel_1的数据放AD_Value[0],ADC_Channel_0的数据放AD_Value[1],
但有时候却是ADC_Channel_1的数据放AD_Value[1],ADC_Channel_0的数据放AD_Value[0]了,
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又被结贴了?:L

网友A:
怎么又被结贴了?:L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要问二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ADC多通道数据采集会串数据,香主可以点拨下么?
在初始化启动ADC和DMA转换后,如果关闭ADC和DMA再重开,就有一定的几率出现串数据的问题。。
记得Cnxk521的一篇STM32ADC应用笔记写过
但是按照他所说的用
ADC_Cmd(ADC1, ENABLE); // 启动ADC的转换
ADC_Cmd(ADC1, DISABLE); // 禁止ADC的转换
还是会出现串数据的情况。。。

网友B:
我好像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ADC多通道数据采集会串数据,香主可以点拨下么?
在初始化启动ADC和DMA转换后,如果关闭ADC和DMA再重开,就有一定的几率出现串数据的问题。。
记得Cnxk521的一篇STM32ADC应用笔记写过
但 ...
引用 楼主:

如果关闭ADC和DMA再重开,最好是对ADC和DMA执行以下复位,然后再重新初始化,这样可以保证内部的计数器归零。

网友C: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出在你停止(或读取?)DMA的时机上。

应保证当程序停止或读取数据时adc应已转换完,并且数据已DMA完。

网友C:
另外注意adc和dma的初始化和启动顺序。

网友D(2012-05-19):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