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1-07-11):
最近用到MC52i,我是此道新手,因此很多问题都搞不明白。
我的MC52i插上Sim卡之后,给IGT的三极管加电,模块启动,电流跳动,但是在发出^SYSSTART后,大概2,3秒之后(每秒自动发送的at&v有三个回复),模块就掉电了,电流完全没有了,发送命令肯定也不回了。DTR,DSR,CTS,RTS,DCD等都悬空,VDDLP有470uF电容,三极管接10k电阻。掉电后IGT脚有>4v电压,OFF脚为低电平。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
卖模块的人说是引脚供电不足,我用5V电源,最大供电电流3安培,通过一个4001二极管到BATT++。然后按照卖家的说法,在二极管后面接了1000uF电解电容,结果掉电更快……有哪位大神来帮帮我啊!

楼主:
有用过的人指点一下啊~拜托啦

楼主:
已解决,二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