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高低音频

楼主(2011-07-11):
我有个对音箱,是有高低音双喇叭的,大喇叭是低音,小的那个是高音,这些我知道。但为什么他的低音串的是感,而高音串的是电容,请问是用什么原理这样的?
                  以上音箱如果我想加个中音频喇叭那该怎么设计呢?还各位望前辈详解,谢谢!

网友A:
“请问是用什么原理这样的?”
看感抗和容抗计算公式即知。÷

“如果我想加个中音频喇叭那该怎么设计呢”
显然应该使用带通滤波器。

网友B:
LZ,先去学会计算感抗和容抗。

中音喇叭的话,当然是既有电感也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