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移动一个元件,其它元件跟着动?(急,在线等待)

楼主(2011-07-11):
用PROTEL DXP,99SE也试过,想给一块板做些改动,结果如题。把所有元件的LOCKED和LOCKED PRIMS的钩都去掉操作结果也是一样。急死了!

网友A:
99中有这种:如果是一个电路可以看成是通用模块,可以在把这块电路做为一个器件当然就不能移动了
楼主可以把源文件上传,帮你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请帮我看看--文件名后缀请改成PCB

网友A:
确实比较奇怪,你的文件是否是allegro或者pads转过来的,好像就是把器件群组了,但是99是没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应该是设置成union了,选中元件,右键又相关的选项可以取消union选项,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一个room里,你导入后没有把ROOM删掉

网友C:
不能插入图片,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原因了,就是你全部选中了,Deselect点这个就 好了

网友D:
如果是AD的话,你可能把不同的原件建组了,右键看一下

网友E:
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F:
6楼正解.具体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