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关于M0串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这两天在调试NUC120助学板的串口程序。遇到了一个问题数据经过max3232以后在pc机上收不到数据,或者是所有的数据全部是00。使用示波器研究了一个下午以后发现问题所在。美信公司的max232cse+的支持最大波特率为120kbps或者是60kbps所以会出现之前的情况。大家调试M0串口的时候没有成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教训,将波特率设置小一点。另外发现Printf的使用问题在M0和M3中printf默认是从串口0发送接收数据的使用的时候请注意串口使用。printf的输出端口是通过retarget.c中的DEBUG_PORT宏定义的,用一个全局变量来代替,当设置为0后,输出就定向到 uart0, 设置为1后,就会定向到uart1了。

网友A:
是要改写宏的。

楼主:
2# hotpower 有没有办法实现自动切换啊,添加一个语句什么的?

网友A:
这种宏都是予编译的,不能动态改变的。
可以自己做程序的,不用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