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中断函数的using 的用法

楼主(2011-07-11):
关键字 using 对函数目标代码的影响如下
在函数的入口处将当前工作寄存器组保护到堆栈中,指定的工作寄存器内容不变,函数返回之前将被保护的工作寄存器组从堆栈恢复;

上面的话引用资料
他这里说的 当前工作寄存器   指定的工作寄存器代表哪些
比如用 void into()interrupt 0 using 1

网友A:
去看KEIL的帮助文档

网友B:
就是四组通用寄存器啊,不过这个一般不用设置,系统会自动分配的,如果自己指定了,有时候程序执行时有的地方会被其它程序冲掉~~

网友A:
3L
不明白不要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