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频电抗器设计

楼主(2011-07-11):
参考《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设计工频电抗器的时候遇到了几个问题,附件图是书中给出的具体方法,各位可以帮忙看看吗?
按照书中给出的计算方法,磁芯的选择只和电感储能相关吗,就和气隙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而且匝数计算似乎只和电感上的压降和磁芯材料相关,那如果我匝数比计算的少了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与气隙当然有关。
绕的匝数比计算的少,电感量也会减少,大致上电感量与匝数平方正比。

楼主:
maychang,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计算的这个电抗器问题在哪呢?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匝数啊?我实际绕制出来也不需要那么多匝数呢,用EE28的磁芯,大概只需要100匝左右,气隙1.2mm就可以达到要求电感量了,可实际试验的时候发现很容易就饱和掉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实际试验的时候发现很容易就饱和掉了,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很容易饱和,因为铁氧体最大磁通密度较硅钢小得多。
铁氧体磁芯绕电感,同样的铁心截面积同样的匝数,电感量会较硅钢铁心大一些,但能够承受的电流却较硅钢铁心小得多。

楼主:
那这时如果匝数不变增大气隙或气隙不变减小匝数会有作用吗?

楼主:
maychang,能帮忙估算一下如果用铁氧体磁芯和用硅钢片磁芯绕制电感,感量在2.5mH左右,要在峰值电流6~7A的时候不饱和,需要用到多大的磁芯呢?

网友A:
5楼:
匝数不变增加气隙,电感量会减小,但允许通过较大电流而电感量保持不变。
减少匝数,电感量也会减小,但通过电感的电流稍大电感量就会迅速下降。

前面曾说过,工频电感应该使用硅钢作铁心材料。同样尺寸同样匝数无气隙,铁氧体作铁心,电感量较大,但电感中通过相当小的电流铁心即进入饱和而使电感量下降,硅钢铁心则允许通过比较大的电流铁心仍不饱和,电感量不下降。
如果你只需要电感中通过相当小的电流,那么就可以采用较细的线来增加匝数。匝数增加电感量也会迅速增加(电感量大致与匝数平方成正比)。
铁氧体的优点是电阻率较大,可以工作于比较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我用铁氧体和硅钢片各做了一个电感。电感量差不多,在不饱和的情况下的确是硅钢片体积要小很多。但是电感量和按3楼计算得出的数值不太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我绕制的不好,或者是气隙过大了以后电感量需要考虑漏感重新计算。
还有,如果用硅钢片做磁芯,还可以用AP来计算吗?我参考资料里好像都是按安匝数直接选的磁芯。关于这方面能再介绍一下吗?

网友A:
9楼:
你的电感量与3楼计算得出的数值不一样,这很正常。硅钢铁心绕电感,影响电感量的因素太多,差到二倍三倍都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maychang大侠 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