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30功放电路原理

楼主(2011-07-11):
正相输入端的3个100K电阻作用是什么啊?还有22uF电容?1N4001呢?这个电路中,那个元件会影响功放的带宽和效率呢?
另外,单电源接法和双电源接法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正相输入端的3个100K电阻作用是什么啊?
——静态偏置,让IC输入输出都偏置到中点电位,以避开非线性区;

还有22uF电容?
——隔直,交流耦合,否则静态电位就不对了

1N4001呢?
——电感负载的续流管,避免输出关闭时电感负载(喇叭)的感生电流击穿IC内输出管

这个电路中,那个元件会影响功放的带宽和效率呢?
——1脚的1uf电容,和2脚的4.7k电阻、22uf电容,输出的2200uF电容等会影响带宽,但和效率没关系。
——(顺便BS下电路图不放元件序号的)

另外,单电源接法和双电源接法有什么区别呢?
——单电源少组电源,对电源要求低了;但多了输入输出隔离电容。只要参数合理这点对性能没多大影响。

楼主:
2# xwj 我按这个电路连的,电压放大满足要求,输出功率才不到1W。不知道该怎么办,哪个元件会影响功率输出呢?

网友B:
3楼:
电源电压多少?

网友A:
没可能。

输出最大不失真功率只和电源电压有关,至于实际输出还和输入信号幅度有关。
这个电路的增益已经够大的了,不建议改动;如果输入信号过小(比如直接接mic),建议增加一级前置放大

楼主:
4# maychang 我用的18V,前级放大用的5V

楼主:
5# xwj 如果加前级放大,电压就超了……

网友B:
6楼:
电源电压18V,最大不失真正弦输出功率可达将近5W(8欧负载)。
你的负载阻抗多大?1W的功率是如何测量出来的?

楼主:
8# maychang 负载是8ohm,用multisim中的功率表测的

楼主:
8# maychang 是这样,我用万用表测得输出交流电压为2.5V,这就是我想要的电压值。按照功率计算公式,输出功率就是2.5平方再除以8,就是我所测的781mW。这个现象可以解释。
这个意思,是不是我要输出2.5V幅值的正弦信号,输出功率就限定在781mW了吗?

网友B:
你“想要2.5V”,和你想要781mW,是一个意思。由(U^2)/R决定。
你要这个放大器输出781mW,当然它就输出781mW。
增加输入信号幅度,可以使输出功率增加,到输出幅度受电源电压限制为止。

网友C:
输出的消振电阻1欧姆,当不小心将频率加到20kHz以上时,会烧!  改成10欧姆试试.

楼主:
12# nongfuxu 为什么频率高了会烧呢?

网友C:
nongfuxu 为什么频率高了会烧呢?

频率高到20kHz,流过1欧姆上的电流增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