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的综合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1):
(R4/R31)和(R5/R32)两支电阻构成分压器,只要VEE稳定,分压值也是稳定的。
(R6/Re3)对D3是强烈的电流负反馈。双极型三极管本来集电极输出阻抗就很高,由于电流负反馈作用就更高,可以视为电流源。
很基础的知识,建议看模拟电路教材中相关部分。

网友B(2011-08-18):
图海没打开!!!

网友C: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