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死循环了为啥?

楼主(2011-07-11):
程序在运行到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就卡住了,读SPI2_SR寄存器的值是0x00000000.难道是说发送缓冲器里一直有数据?可我还没发送数据呢啊。
配置程序:
SPI_Cmd(SPI2, 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时钟悬空di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数据捕获于第1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2  */
  SPI_Cmd(SPI2, ENABLE);

发送程序:
/* 等待数据寄存器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通过SPI2接口发送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 dt);

    /* 等待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返回接收的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SPI.PNG (31.47 KB )

楼主:
那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不要用硬件SPI.自己用软件模拟吧.还有I2C.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折腾!

网友B:
使能时钟了吗?

网友C:
如果寄存器全0,那么必然是clk没有enable

楼主:
4# 香水城 使能了,
又焊了块芯片就过去了。。。但我用SPI控制一个铁电存储器,读不出数据来,我现在比较郁闷不知道是我单片机SPI设置的问题,还是铁电的问题。
城主,用什么办法检查SPI发出的信号是否正确呢?

楼主:
5# coreduo 使能了,我又焊了片芯片就好了。。。
之前那块焊的时候没太注意弄得特别烫,难道是烫坏了?

网友D:
我在研究下

楼主:
9# wwde 肿么了?

网友E:
这些寄存器不要跟踪,因为一跟踪就读取了,读取之后,寄存器就变化了。

楼主:
11# ploto 有那些寄存器是不能跟踪的呢?

网友F(2013-11-20):
楼主 现在战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