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431的疑惑

楼主(2011-07-11):
我想 问一下为什么输不出2.5v而是2v呢??

楼主:
请高手们帮我看看  vcc5+就是5v

网友A:
因为R15太小,导致Q7没有饱和,把R15换成1M左右的电阻试试看看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B:
“因为R15太小”???

楼主:
不行呀结果变成0.6v了呀

网友B:
很可能是Q7放大倍数不够,
先说明你带了多大的负载。

网友B:
另外,想5V输入还有5V输出???

楼主:
我知道我发了一个5v入5v出的错误,可是2.5v输出的应该没有影响呀?我没有带负载,即空测的,难道不可以吗?
:)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Q7没饱和导致的,不知楼上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
2.5v的输出应该是tl431内部决定的,与q7的放大无关呀?

楼主:
5V输入还有5V输出 我确实犯了一个错误。2.5v的输出应该是tl431内部决定的。应该可得呀

楼主:
另外 我是空测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TI的TL431手册,手册上有个参考电路Figure 24,上面说经过R15的电流大于1mA(流过TL431的阴极的电流大于1mA),TL431才能正常工作,是先确定一下你原来电路TL431是否正常工作了

楼主:
去掉 可以改变两个个分压电阻的比例吗?即r16:r17=3:5 可以吗

楼主:
这样在2.5v输出时 可以保证反馈出来的电压为4v,tl431不就不会死了吗?

楼主:
我把r16去掉后 也不行呀

网友A:
可以改变分压电路比例,不过你还是先确定一下TL431是否在正常工作,手册上说的还是不错

网友C:
去掉 可以改变两个个分压电阻的比例吗?即r16:r17=3:5 可以吗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再把R15改小点,改到几百欧都可以。

楼主:
六月的雨  怎么确定他是否正工作呀?

楼主:
t.jm 为什么要改到几百欧呀我觉得2k差不多了呀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电流表测一下流过TL431阴极的电流是否大于1mA

网友D:
楼主,我看了下Datasheet,电路的输入并不是你说的5V。
    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稳定的5V的输出,而TL431起到一个反馈的作用,楼主看1脚的电压等于VOUT/2。也就是说,1脚是一个参考电压,来校准使得输出稳定为5V。所以你的输入电压至少要大于5V+Vbe。你可以试下,用6V或者10V输入,看看输出是不是5V。
    测得的2V也很好解释,三极管应该工作在放大状态,而输出Vo=5-0.7(至少),再加上集电极到基极的压降,那么Vo=4V,所以你测得电压为2V。简而言之,此时Tl431根本没工作。

楼主:
终于弄出来了哦

网友B:
说下到底犯了什么错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E:
可以改变分压电路比例

网友A:
楼主,说一下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F:
LZ不是说电源输入输出搞错嘛

多半TL431始终没得电

网友G:
lz说说什么地方出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H:
TL431 VR的基準電壓2.5V   V0=(R16/R17+1)X2.5V

网友I:
直接干掉R16 R17 看下

网友J:
把R15的阻值改为150欧姆的!

网友K:
坑爹啊,这个帖子,楼主,你敢不敢在弱一点

;P

网友K:
1/ TL431是通过吸收电流来控制,所以R15必须小.
2/ 此电路感觉不舒服,是可变电压基准,还是直流稳压输出,
3/ LZ的电路既不像可调电压基准,也是不是好的直流稳压电源电路.

网友L:
TL431的最小电流为1mA,这样R15上就降了2V,然后三极管发射极降0.6V,输出只有2.4V了,再分压,怎么能出来2.5V呢,TL431不在正常工作条件。
输入电压既然已经是5V了,再多加这个电路有神马意义?
非用此电路,就必须提高输入电压!

网友M:
431 控制端电压大约是 (5-0.7)/2 = 4.3/2 = 2.1V ;可怜的431,被饿死了;

网友N:
楼上正解。

网友O:
TL431没有工作。

网友P:
把三极管的压差减去,输出肯定不是5V,,所以你侧出来是2v也是正常的。。。

网友Q:
ssy250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R:
这样不会是5V的,还要把下面的那个电阻调小点